【话题】解图(20111201)

楼主(2011-11-29):
在学习变频的时候遇见了这个图,上边的还看得出,下面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啊,那位高手可以帮俺解困啊,谢谢

网友A:
下边的是控制电路。主要的作用是产生可控硅的触发信号

楼主:
左边的正弦波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1.典型的可控硅调压,就是使用控制级与阴极的相位差来控制两个可控硅的交替导通,从而达到交流调压的控制~!
2、你说你上图看懂了?我怎么看不懂呢,主回路的电源在哪?没有电源拿什么个负载供电?

网友C:
如果单看图的话还能看懂点,但是你图上的公式我怎么感觉那个不像是可控硅的触发脉冲呢?(就是你正弦波线面的的公式??)

网友B:
谁说正弦波不能触发可控硅了?

网友D:
这只是个结构图

楼主:
这个是交—交变频器的直流环节,又称周波变换器,上边的图是他的结构图,
现变得都知道了,用正弦波控制可控硅,说白了:
当正弦波的波段到最低点的时候可控硅1导通,在最高点的时候,可控硅2导通,其他时间两个都截止。

网友E:
两个可控硅的交替导通的触发电路,是结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