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Profibus通讯

楼主(2011-11-29):
各位,我工控机用的是Wincc 6.0,下位机是314-2dp ,通讯模块是343-2,在上位机上一直搜不到下位机各站点,通讯一直连不上,求解。设置方面,我该注意哪些地方呢。求帮助。

网友A:
在SetPG/PC Interface中去检测站点,如果没有找到,那么就检测你PC上的CP通讯卡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我觉得该注意的就是通讯速率和站号,然后像楼上所说的在设置里查找。

楼主:
谢谢,就是这样做的,不过一会能刷到一会又刷丢几个甚至完全丢失,怀疑是DP线有问题,DP线是从现场串联到一起连到上位机的。

网友B:
那就看看终端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