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9):
我有个问题请大家指点。我用定时器指令时想用寄存器中的值(如MW5)作为定时器的(TV)定时值写为S5T#MW5S,为什么 出错,该怎么实现?

网友A:
你看见过S5Time有这样的表达方式吗?

用LAD的话,使用MOV指令将定时器值送入寄存器MW5,然后将MW5连接至定时器的TV引脚上。

用STL的话:
L S5T#5S
T MW5
L MW5
SE T0

网友B:
cvlsam你好强悍啊!方便留下你的QQ吗?不会的可以请教请教你

网友C:
如果用s5time,直接传值不做格式变换,会有问题.

楼主:
2楼的回答我试过了,无效,故障灯亮了,因为没有办法确定时间色=的单位是秒还是毫秒,系统不识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2楼的回答我试过了,无效,故障灯亮了,因为没有办法确定时间色=的单位是秒还是毫秒,系统不识别

非常遗憾,我过高的估计了您的技术水平……

楼主:
谢谢,我是想在触摸屏上来通过修改设定值来,修改PLC的定时器的设定值,在屏幕上输入200的话就是设定为200MS, 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是想在触摸屏上来通过修改设定值来,修改PLC的定时器的设定值,在屏幕上输入200的话就是设定为200MS, 应该怎么做呢

这种问题已经不晓得讨论过多少次了,搜索论坛就可以了

在PLC中调用库功能FC40(TIM_S5T),可以将TIME格式转换为S5Time。TIME对于触摸屏或者PLC来说,实际上就是32位无符号整数而已。

在触摸屏中,以富士电机的触摸屏为例(其他品牌的都类似,除了西门子,西门子可以直接定义变量为S5Time),TIME的格式为毫秒,因此在屏幕上放置数值输入时,应该选取小数位3位,这样,你输入1秒,实际数据就是1000MS,通过在PLC中的FC40,就将其转换为S5Time了。

楼主:
cvlsam老师,我是初学者,能不能具体截图来说明一下,非常感谢,我用维纶触摸屏,来对MW5输入数值,如输入300代表300MS,500则表示500毫秒,最样在S7300PLC程序中,设置T1的设定值,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