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故障

楼主(2011-11-29):
我的柴油发电机组,正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停机,plc和触摸屏也全部灭了,现在PLC和触摸屏通电后没有任何反应,请问有可能是哪里出了故障?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电路故障,直接检查电源

楼主:
电源已经检查过了,从PLC和触摸屏的电源进线测量,24V电已经送到了,但就是PLC和触摸屏没有反应,在PLC和触摸屏内部有保险吗,会不会是保险坏了?谢谢

网友B:
同时坏的可能性很小,还是检查一下供电回路吧

楼主:
其实,还烧了一样,把我的发电机控制屏上的GPC烧了,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能一下把我的三样东西都烧了,GPC的故障已经确认了,换了一个新的之后就好了,现在PLC和触摸屏的问题还是不确定,感觉很头疼。按照道理来讲,不应该一下坏这么多啊

网友C:
零线接相线了,检查空开应该有跳闸的,烧设备那是一烧一串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现在触摸屏找到了故障原因,是电源之后的瞬态抑变二极管击穿了,把这东西卸掉之后就又恢复正常了。但是PLC的故障没有排除,电路太复杂,跑不下来,估计也应该是电源后的一个保护元件烧坏了,有一个贴片元件上写4.7 50h的,CM 2A的搞不清楚是什么器件,主要还是知识储备太少啊,谢谢大家帮忙,看又知道的没有

网友D:
谢谢大家了,现在触摸屏找到了故障原因,是电源之后的瞬态抑变二极管击穿了,把这东西卸掉之后就又恢复正常了。但是PLC的故障没有排除,电路太复杂,跑不下来,估计也应该是电源后的一个保护元件烧坏了,有一个贴片元件上写4.7 50h的,CM 2A的搞不清楚是什么器件,主要还是知识储备太少啊,谢谢大家帮忙,看又知道的没有????

网友E(2012-01-03):
有发电机问题找我,我教你解决437648298

网友F:
建议使用指针式万用表,这些测量一下300里面的电源附近的电路(电阻、电容、二极管、保险丝),你的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没什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