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9):
如题:变频器在频率变化的情况下输出电压是否变化?

网友A:
都在变化

网友B:
额定频率内,电压随频率变化而变化,超过额定频率,电压不变!

网友C:
变化!在电力系统中电压与电流是同时变化的!进过变频器后在变频器改变频率的同时电压与电流是随之变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额定频率内,电压随频率变化而变化,超过额定频率,电压不变!

网友E:
2楼在概念上那是相当的正确。大拇指赞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变化!在电力系统中电压与电流是同时变化的!进过变频器后在变频器改变频率的同时电压与电流是随之变化的!@

网友G:
额定电压以上  电压不变   弱磁升速?

网友H:
同意二楼的!

网友I:
呵呵;到达额定电压后,不可能电压还能继续向上升;
你380V的变频器,额定频率50HZ,超过50HZ后电压不会再升了;

网友J:
电压随频率变化而变化!对应的0频率的0电压。

网友K:
一般在额定频率一下,采用的是恒V/F比模式,电压随频率的变化而变化。超过额定频率之后就是电压恒定,为额定电压。

网友E:
看来没有用过工频以上调速的工程师,对频率增加而电压不增加不是很理解。这个无可厚非,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些,所以自然会觉得频率增加了电压怎么可能不增加呢?

电机也是可以磁饱和的,当超过工频运行,电压不可以再升了,否则,电机会过电压、过电流的。

网友L(2012-03-06):
应该有变化V/F

网友M:
VF控制 电压与频率成一定比例 故电压变化 频率必定变化

网友N:
同意2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