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9):
如上图
译码器装在马达上,测得马达的转速,信号传给3DD模块,3DD通过计算会有一个0~10V的电压信号传给比例控制器,比例控制器会发出五组 0~10V的信号给不同的机器让他们同步运 转,其中一组就传给一个速度表。

另外译码器的信号还传给另一台机器的PLC,因为译码器的电源由3DD供给,所以译码器送给PLC的信号只能并一根-24V,和一个X6过去

问题:若PLC不供电(就是PLC的那个220V的电),3DD就没有信号出来。把接到PLC的那根-24V线拆掉就有信号出来了那个速度表也有指示了。
     若PLC 通电(PLC的那个220V的电),3DD就有信号出来,速度表也有指示
这是什么情况啊??

还加一点PLC的24V电源还要带八个近接开关NPN型的光电开关

网友A:
plc有正负24V?看错了吧~!

楼主:
PLC有一个24VDC的输出啊

网友B:
弄个开关电源吧!

网友C:
买个开关电源吧

网友D:
你的电源错了,要搞一个独立电源比较好

楼主:
买个开关电源,那我的3DD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