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25313和25315的问题?????

楼主(2011-11-29):
本人是新手,大大们指点一下!谢谢!!!
如图: PLC开机后,第一条指令不能执行,要把0.03断开再合上才能执行,第二条就是OK的!(是CPM1A上试的,严格来讲是TPM1A)
同样编法,在三菱上是OK的!
怪了?????????

网友A:
第一条是不是脉冲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条是不是脉冲型的?
是的

网友B:
一个是开机只执行一次,一个是一直执行;
相当于三菱FX系列的M8000及M80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开机只执行一次,一个是一直执行;
相当于三菱FX系列的M8000及M8002;
这个我知道!关键是第一条我后面加的是上升沿脉冲,开机后不会把1写到dm0中,一定要把0.03断了再闭合一次才执行!不应该啊!

网友C:
像楼主这样的程序,我以前编程时也尝试过,PLC在上电时,是无法动作的,具体什么原因我也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