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9):
我用KV STUDIO Ver.5软件,用串口线缆和plc连接  软件提示不支持使用的plc,请问怎么解决, plc上面需要怎么设置才能和电脑连接,  我用英文版得软件可以控制plc,输出正常,可惜99%英文看不懂

网友A:
呵呵;请确认你的PLC是KV-24R还是KV-24DR/AR;
二个是不一样的;

楼主:
是kv-24R   英文版得今天能用了  程序也可以写入了  就是中文版得还不行

网友B:
中英文版不同而已,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的?

网友A:
呵呵;英文能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