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30):
我于2009年1月30日发过一篇提问求助帖,原文如下:我厂炼钢转炉由4台电机驱动,使用4台MM440变频器控制,一天,4台变频器同时跳了,显示F0004故障代码,复位后一切正常。环境温度只有15℃,所有变频器风机运转良好,该控制系统采用以太网通讯,􀀃变频器选用PROFIBUS模块,采用数字量给定频率,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经过近3年的时间,该问题终于有了答案。解决问题的经过:
     本月16日,我厂计划检修,检修前我发现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温度偏高,电机功率是75KW,而设计方设计的电缆为35mm²电缆,我怀疑是电缆选小了,于是决定增大电缆截面,由于时间紧,新购电缆来不及,于是将库房里75mm²的电缆换上,换上后试机,过温报警怪现象又出现了,情况如同我在求助帖里叙述的一样,而且复位后一起动变频器就过温跳闸,这下把我给搞蒙了,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是干扰?我一台一台的启动,还是报警跳闸,且当时全厂检修,周围没有设备工作,连电焊机也没有,干扰是不可能的了。我开始分析原因。设计单位选用的是YCW橡套电缆,我换上的是也是YCW橡套电缆,只是截面积增大了,变频器反而不能工作了,故障应该是电缆本身引起的,但是由电缆的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我用摇表检查了电缆绝缘,电缆绝缘良好,500兆欧以上。我想到电缆分布电容问题,增大截面以后,电缆变大,相当于增大了电容器极板,电容量也会增大,电容增大导致容性电流增大,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将使容性电流比在工频时高出很多,导致变频器输出电流急增,过大的电流引起变频器过温报警跳闸。在这一思路下,我将其中一台电机换成35mm²YJV电缆,启动变频器试机,一切正常。再联想起过去老是爱出现过温报警的现象,得出初步结论;设计方出了问题。该电缆从变频器到电机距离80米,而没有设计变频器出线电抗器!我从别的地方拆下一台200A0.8mh的电抗器加在其中一台变频器的出线端,电缆不换,再试机,也一切正常。由于没有多余的电抗器,我将用于试机的电抗器也换回去,全部换成35mm²YJV电缆,问题得以解决。同时,我也及时提出电抗器购买计划。由此,我得出,过温报警时由于电缆分布电容引起,设计方设计时又没加电抗器,导致过温报警时有发生,在更换大截面电缆后,情况更严重,另外,严重怀疑YCW电缆分布电容比YJV电缆大,在电缆长度较长时,最好不选用YCW电缆。

网友A:
过来看下。恭喜你解决掉令你头疼的老问题了。

网友B: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C:
赞楼主精彩共享!不过有一个疑问,既然是感觉35^2的线截面小了(针对75kW电机而言),那为什么最终还要选择35^2电缆呢?

精华贴奉上。

楼主:
回K版,没换成大截面YJV电缆是因为库房一时没货,生产紧,准备下次检修换上50mm²YJV电缆。

网友D:
高手了,一是加电抗器,二是换电缆,我感觉还是没有加电抗器造成的

网友E:
有些莫名的报警,都是谐波引起的,上次培训老师就讲过他在运用时,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K版,没换成大截面YJV电缆是因为库房一时没货,生产紧,准备下次检修换上50mm²YJV电缆。
哦,这样呀。其实我觉得,75kW电机,35mm^2导线截面应该也够了。80m的距离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