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000P11故障求教

楼主(2011-11-30):
富士220V 11KW变频器,通电空载试机故障为:按运行,变频器设定为50HZ,顺利起动,当升到220V的时候稳不住,一下子就降到90V左右,但输出平衡,然后又设定为40HZ,但这次是没有升到150V的时候就一下子又降下来大约70V左右,电压也是平衡稳定的,设定为30HZ,电压升到100V降下来差不多就60V的样子,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把参数初始化一下
另运行没带电机的话,按面板看是否有电流,有很大的话霍尔坏!

网友B:
P11初始化节能功能不关闭,把节能功能关闭,H10=0即可。

网友C:
首先确定变频器的 输入电压是220还是380的 11KW 应该是 380V 的。 调整V/F 的基准频率 和基准电压  也就是50HZ 对应的电压

楼主:
谢谢大家,已搞定,参数节能运行改一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