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30):
仪器仪表网介绍用U形管
压力计进行压力测量,其误差主要有:
   (1)温度误差。这是指由于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引起刻度标尺长度和工作液密度的变化,
一般前者可忽略,后者应进行适当修正。例如,当水从10℃变化到20℃时,其密度从
999. 8kg/m^3减小到999.8kg/m^3,相对变化量为0.15%。
   (2)安装误差。安装时应保证U形管处于严格的铅垂位置,在无压力作用下两管液柱应
处于标尺零位,否则将产生安装误差。例如,U形管倾斜5°时,液面高度差相对于实际值要偏大约0.38%。
   (3)重力加速度误差。由原理可知,重力加速度也是影响测量准确度的因素之一。当对
压力测量要求较高时,应准确测出当地的重力加速度,使用地点改变时,也应及时进行修正。
   (4)传压介质误差。在实际使用时,一般传压介质就是被测压力的介质。当传压介质为
气体时,如果与U形管两管连接的两个引压管的高度差相差较大,而气体的密度又较大时,
必须考虑引压管内传压介质对工作液的压力作用;若温度变化较大,还需同时考虑传压介质的密度随密度变化的影响。当传压介质为液体时,除了要考虑上述各因素外.还要注意传压介质和工作液不能产生溶解和化学反应等。
   (5)读数误差。读数误差主要是由于U形管内工作液的毛细作用而引起的。由于毛细现
象.管内的液柱可产生附加升高或降低.其大小与工作液的种类、温度和U形管内径等因素
有关。当管内径大于等于10mm时,U形竹单管读数的最大绝对误差一般为lmm。此误差不随液柱高度而改变,是可以修正的系统误差。
   U形管压力计测量有误差,误差不可避免,只有减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