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30):
本人接修一台24kw富士电梯专用变频器,故障为电梯启动和停止是剧烈震动,运行时相对震动轻点,我检查了变频器的驱动发现是正常的,也用低压40v带10安培电流测试过模块里面六个管子的驱动能力也是正常的,就是在检查到电流检测电路的时候发现板子上的A7840不正常,有老化的现象,故障为我输入100毫伏,输出只有0.234v,而正常的A7840在100毫伏输入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在0.79v左右,在这我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如果电流检测出现故障,也就是电流检测后的电压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此电压进入到cpu后处理,会不会影响变频器最终六路输出脉冲的频率,或者说电流采样得出的电压进入到cpu后是否也参与运算,最终影响到六路的输出脉冲,所以导致电机抖动

网友A:
依我个人经验这个故障和电流检测电路无关,或许驱动电路和输出模块存在隐性故障,前提是电机无故障,

楼主:
电机是没有问题的,已经换了一个变频器上去用能正常使用,坏的变频器在我手上维修,还有驱动我也检查过了,而且我是直接用14k的方波,占空比10%,来触发模块中的六个管子,并且使负载电流10安培,电压我使用40v,测试都没有问题

网友B:
你要查一下接地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你说的检查接地是哪里的接地,能具体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C:
1,也许是编码器出问题了
2,也许是电梯轿厢的滑动导靴与导轨接触不平稳
3,变频器里的相许接触器是否有问题

楼主:
现在已经换了一台新的变频器上去用一切正常,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没换就换个新的变频器就正常了,所以绝对是变频器的问题了,其他外围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如果电流检测信号不平衡,接地故障检测电路会动作,导致接地故障报警.如楼主所说,达到这个偏移量,检测电路应该动作.而为何未报接地故障?如果信号失衡不致于报出接地故障,可能会输入CPU参与运算影响到输出,使电机振动.
我觉着有这个可能性的.请楼主代换A7840试验,期待楼主最后检修结果.
另外,看一下有无输出电压回馈电路,若有,某路回馈信号异常,也导致输出电压错误调整,电机运行不稳.

楼主:
谢谢咸老师的指导,我已经换上新的A7840等着明天客户装梯测试了,还有我看了电路这个变频器是IPM智能模块6MBP100RSA120,其中上臂的u相和w相有电流检测的输出引脚直接输入到A7840的2,3脚,进行电流检测,我仔细看了电路没有输出电压回馈电路,我是这样想的既然这个是电流检测,那么从电流的检测就能换算出电压,所以我想这是不是没有设计输出电压回馈电路的原因

网友E:
电梯用变频多采用矢量变频器,以提高其低频力矩!负载电流是要参与矢量运算的!
楼主所描述的现象我也曾经遇到过,也是富士,好像是VG3系列的吧!具体型号也不记得了,当时客户也是反应电梯在起动时剧烈抖动,也就是低频抖动,后来查出是六路驱动隔离光藕中的两只出了问题,保险起见,把六只光藕全换了,故障排除!

楼主:
前天我修的变频器拿去装机测试一切正常了,原因就是因为A7840老化引起电机抖动跟我原先预想的是一样的,电流检测也参与cpu运算的

网友F(2013-12-28):
回复 楼主:
我的东芝变频器也是,不插霍尔电机剧烈跳动,插两个会震动,插3个40-50HZ段有震动,震动期间电压不平衡,购买3只新的国产霍尔换上效果好些,但未完全解决

网友G(2014-08-23):
回复 网友H: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