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30):
变频器能耗制动跟再生回馈制动,电动机的运转频率要高于旋转磁场的频率,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但当电动机运行方向跟旋转磁场方向相反的时候,就是说反转时,电动机是否处于发电状态?????

网友A:
发电状态

网友B:
短暂发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电状态

网友D:
短暂发电,然后变频器跳过流

网友E:
变频器如果是制动时,是发电;被别的动力拖,是发电。其他时候都是电动,包括反转。反转时如果电机自己运行,就是电动;被别人拖,就是发电(和正转是一样的)。

网友F:
电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网友G:
主拖是电动,被拖是发电

楼主:
我是这个意思:
先电源拖动电动机运行,一段时间后通过切换开关直接让旋转磁场反过来,在电动机速度变为零的过程中,电动机是发电状态吧???

网友H:
偶理解是两种形式能的相互转换,如果机械能转换为电能就是发电,如果是电能转换为机械能就是耗电。

网友I:
电动自行车在断电脚踏时,也是在发电啊!所以说正转和反转没关系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个意思:
先电源拖动电动机运行,一段时间后通过切换开关直接让旋转磁场反过来,在电动机速度变为零的过程中,电动机是发电状态吧???
从切断电源到速度为0的过程是发电状态

网友K:
我感觉是

网友L:
应该是发电状态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个意思:
先电源拖动电动机运行,一段时间后通过切换开关直接让旋转磁场反过来,在电动机速度变为零的过程中,电动机是发电状态吧???
在电机从一个转速降为0时的过程是发电,一旦电机反转了,转速不为0了,就是电动了。

关于有说起重反转的问题,那和这个运行是不同的。因为起重的下降过程,有重物向驱动方向使力,所以电机是被重物拖着走,这是发电。而水平驱动电机,反转时是要提供驱动力的。所以是电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