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30):
小弟是新手,在看资料是分析道西门子PLC300-400中有参和无参,形参和实参?具体是什么意思那,给解释详细点啊,用法有什么区别?谢谢讲解

网友A:
S7-300、400都用过了,但没有对有参和无参,形参和实参?进行研究工作!

网友B:
我一直用西门子的,也没出现过大问题,用的不好肯能是假货或二手货!

网友C:
怎么变成骂战了?
因为你问得不具体,所以没回应.现在大致解释一下,对不对,你参考吧.
当你(上级程序或者函数)要叫别人(子程序,函数)帮你做事,你告诉他去做,什么也不给他,那就叫无参数.如果你让他帮你复印,原稿不动,你给他的原稿,叫形参,只是做个形式(我是这样想的,不知专家为啥这样翻译);如果你给他稿子,让他在上面改,那给他的稿子,就叫实参.
不知解释反了没有.实参传递的是地址,形参传递的是拷贝.

楼主:
所谓无参功能(FC),是指在编辑功能(FC)时,在局部变量声明表不进行形式参数的定义,在功能(FC)中直接使用绝对地址完成控制程序的编程。这种方式一般应用于分部式结构的程序编写,每个功能(FC)实现整个控制任务的一部分,不重复调用。
所谓有参功能(FC),是指编辑功能(FC)时,在局部变量声明表内定义了形式参数,在功能(FC)中使用了虚拟的符号地址完成控制程序的编程,以便在其他块中能重复调
用有参功能(FC)。这种方式一般应用于结构化程
这是我在资料上看到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变成骂战了?
因为你问得不具体,所以没回应.现在大致解释一下,对不对,你参考吧.
当你(上级程序或者函数)要叫别人(子程序,函数)帮你做事,你告诉他去做,什么也不给他,那就叫无参数.如果你让他帮你复印,原稿不动,你给他的原稿,叫形参,只是做个形式(我是这样想的,不知专家为啥这样翻译);如果你给他稿子,让他在上面改,那给他的稿子,就叫实参.
不知解释反了没有.实参传递的是地址,形参传递的是拷贝.

对于我们这样不清楚的人来说,喜欢这样的解释,通俗易懂,很形象,顶下

网友E: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西门子840D系统的,虽然系统是有点麻烦,学习起来是有点困难,但是功能是非常强大的,之所以感觉问题多,是因为西门子功能之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