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30):
本人有一台丹佛斯2800系列2.2KW变频器,不接风扇时变频器工作正常,接上扇后就不会显示,风机检测过是好的,并且能电后会转,只是全部电压都下降,24V压只有20V,5V电压只有4.2V,TL431检测过没发现故障,电阻也没发现变值,现无从下手,请师傅们指点一下,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先换一下电容吧

网友B:
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应该好修,检查一下滤波电容吧。

网友C:
找个新风扇或找个能显示电流的直流电源测试一下风扇的工作电流

网友D:
还要考虑下风扇是否有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风扇没有问题,电容也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E:
有可能风扇控制回路坏了引起电压下降,建议跳过风扇控制回路直接将风扇直接接在开关电源的24V上。

网友A:
TL431四周电阻检查一下。

网友F:
电源的带载能力差,可能为开关管低效,换开关管试一下.或开关管栅极电阻值变大,查一下.开关管串接的电流采样电阻有无阻值变大现象.

楼主(2012-03-30):
谢谢各位师傅,问题解决了,故障就象8楼咸老师说的一样,是开关管串接的电流采样电阻变大了很多

网友G:
学习一下,八楼老师讲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