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022IG-2的故障

楼主(2011-11-30):
我有一台LG96年产的变频器。上电后接触器不停的关断与导通。面板显示一闪一闪的。我看了一上好像是报LU。但是我测量了控制端的10V和24V电压正常。我换了小电容和大电容故障依旧如此。我怀疑是电压检测故障。但是我没有找到他的电压是怎能样检测的。有哪位前辈知道他的电压检测电路。给我回个帖谢了。我这台是韩国原产的。

网友A:
开关电源后面有短路!

网友B:
电压检测电路,或由530V直流电路,经电阻网络分压,由线性光耦和运放,取得检测信号至MCU.或由开关电源二次绕组电压,经整流\RC滤波后取得.该路整流电压没有UF级滤波电容,即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