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ZCP指令怎么用呢

楼主(2011-11-30):
时钟数据区域比较  TZCP怎么用呢

网友A:
找个三菱FX系列的编程手册看下,里面有解释的,电子档的手册三菱网站上有下载的

网友B:
找个三菱FX系列的编程手册看下,里面有解释的,电子档的手册三菱网站上有下载的呀!D8013—D8019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