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轮怎么修?

楼主(2011-11-30):
一台数控设备的手脉冲坏了,手摇时有的几个角度无动作,有哪些原因呢?

网友A:
是不是上面的旋钮坏了啊

X轴 Y轴什么的

网友A:
你可以发过来,我可以给你修,我们是生产编码器的,QQ762783913

楼主(2012-01-06):
旋钮都是好的,就是有时摇不动。

楼主:
修的话费用如何?

网友B:
检查一下手轮引线是否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C:
直接换个进口的,国产的质量都不怎样

网友D(2012-06-15):
这个东东没什么的。

网友A(2013-01-07):
你可以换个新的,没多少钱的

网友E:
直接换新的好了。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