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30):
借用咸老师的图请各位老师指点下,维修一台VFD-F系列的变频器时,发现电源IC2842坏掉,Q7和D20都炸飞了,现在无法确定是什么型号,查资料说D20为21V稳压管,Q7为普通PNP型贴片三极管,不知对不对,请各位老师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你的图纸看不懂 uc3842 6脚输出你没有画

网友B:
Q7为PNP型三极管是对的,与其它元件构成软起动电路,用9012\9015或其它PNP管子代换应该都行.D21应该是稳压管,稳压值是多少要搞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纸看不懂 uc3842 6脚输出你没有画
这次把全图发上来,还是在咸老师的图纸基础上改的,和我的电路板上基本一样了,Q7已经知道是什么了(感谢咸老师),AD2也能确定不是稳压管,现在的情况是2842能够工作,外加18V电源各脚电压正常,用变频器的原电路不工作,上电后5.7脚电压在13-15.5V之间有规律的波动,6脚输出电压在O.3-1.3V之间有规律波动,到1.3V马上又降下来了,把K2717拆掉还是一样。今天电源部分所有的元件基本都拆下来测量了,换了一个二极管AD1,K2717也是换新的,2842也换的新的,18V稳压管拆下加电测量稳压值正常,输出部分除了给芯片供电的DD15这一路没拆掉,其他全拆掉,整个电源还是无电压输出,但关掉电源供电后530V电压会慢慢下降,大概一分多钟降到10V左右,各位老师帮忙看看还应该检查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C:
开始还想提醒一下电流反馈电阻有没有问题,再看后面连直流530V都会下降?

网友D:
2842 6角输出电阻二极管,场管源极取样电阻再查一查

网友C:
到底是直流下降,还是管脚电压电压下降?

楼主:
530V直流电压不会下降,是2842管脚处电压下降,维修电源前端交流部分加的有稳压电源,而且我用表测的电压是533V,没有波动,我把到小驱动变压器的1.07微法电容C换成电阻也不行(不知本来是不是1.07微法,我拆下用电容表测量的数值),请问取样电阻能不能理解为阻值换小点反馈到2842的电压就低,就不会检测到过流,我现在把它换成2瓦1欧的在试验,本来是2瓦2.5欧(红绿金金黑,不知读得对不对,网上查不到),模块整流部分烧掉,已经拆下,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驱动变压器坏了,准备拆下加低压交流电测量

网友E:
变频器没搞过,来学习

网友F:
变频器内部电路不太懂,学习一下。

网友C:
感觉还是没起震呢~!

网友D:
同意楼上观点,故障应该还在高压部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再查查看!

楼主:
问题找到了,只是有点麻烦,驱动用变压器和开关变压器都坏了,买的话需要接近两百元,再加模块都要800元左右了,修了不划算,有没可能自己绕呢?请各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G:
开关变压器可以自已做一下,我做过只要细心一点还是可以做好的。1。07UF电容可以用电阻代替吗。我还真不知道。谢谢了

楼主:
应该可以吧,有其他相同的电路上都没这个电容,直接连接的,这个电容估计是防止短路用的无极性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变频器已修好,换了开关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H:
感觉驱动电路本身没问题,你可以看下2个2717的门极输出有没有。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没搞过,来学习

网友J(2012-02-08):
打酱油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