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1-11-30):
我有一台LG  IS022IG-2 96年产的变频器。上电后接触器不停的关断与导通。面板显示一闪一闪的。我看了一上好像是报LU。但是我测量了控制端的10V和24V电压正常。我换了小电容和大电容故障依旧如此。它的开关电源上用的是一个MA1050的东西。我怀疑是电压检测故障。但是我没有找到他的电压是怎能样检测的。有哪位前辈知道他的电压检测电路。给我回个帖谢了。我这台是韩国原产的。在有的时候多等一会儿。接触器就正常了。并且能带电机,风扇也正常。

网友A:
MA1050应该是个降压电源模块

网友B:
把主板上的电容换掉看看。

网友C:
测量开关电源其它供电是否正常,像是输出偏低,或电源带载能力差,引发CPU的(看门狗)复位动作.也可能为负载电路有过载故障,引发电源输出电路跌落.

网友D:
电路板上的开关电源有问题了,检查电路板吧。我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E:
电路板维修可以找我

网友F:
我在印刷机上的变频器上遇到过几次这样的事情,一般是急停开关接触不良,看看常用的急停开关是否有损坏?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修好了,是一个贴片电容坏了。

网友G(2012-02-15):
瞎说,应该测LV分压贴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