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1):
电磁流量计是一种电磁感应式流量仪表,电磁流量计主要应用于石化、钢铁、电力、冶金、纺织、食品、制药、造纸等行业及市政环保、水利等领域。其特点是压力损失小,量程范围大,精度高,在测量工况体积流量时几乎不受流体密度、压力、温度、粘度等参数的影响。无可动机械零件,因此可靠性高,维护量小。
仪表参数能长期稳定。本仪表采用压电应力式传感器,可靠性高,可在-20℃~+250℃的工作温度范围内
作。有模拟标准信号,也有数字脉冲信号输出,容易与计算机等数字系统配套使用,是一种比较先进

电磁流量计主要存在的问题:
     主要有:①指示长期不准;②始终无指示;③指示大范围波动,无法读数;④指示不回零;⑤小流量时无指示;⑥大流量时指示还可以,小流量时指示不准;⑦流量变化时指示变化跟不上;⑧仪表K系
数无法确定,多处资料均不一致。

     电磁流量计主要问题的分析及解决:
     由于问题错综复杂,从设汁安装、参数整定、日常维护、运行环境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许多问题互相牵连,再加上有些问题的解决需等待一定的工艺运行时机,故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些问题是由不同的几种原因共同造成的,有些原因与不同的几个问题均有关。
      总结引起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主要涉及到以下方面:
     1、选型方面的问题。前期在选型时没有注意一些问题,致使选型错误,在电磁流量计使用中出现的问题中所占比例最高,有些电磁传感器在口径选型上或者在设计选型之后由于工艺条件变动,使得选择大了―个规格,实际选型应选择尽可能小的口径,以提高测量精度,这方面的原因主要同问题①、③、⑥有关。比如,一条电磁管线设计上供几个设备使用,由于工艺部分设备有时候不使用,造成目前实际使用流量减小,实际使用造成原设计选型口径过大,相当于提高了可测的流量下限,工艺管道小流量时指示无法保证,流量大时还可以使用,因为如果要重新改造有时候难度太大.工艺条件的变动只是临时的。可结合参数的重新整定以提高指示准确度。其它经常忽略的选型问题还有:被测液体中含有平均散布的巨大气泡,这通常不影响电磁流量计的正常任务,但随着气泡的增大,仪表输入信号会显示动摇,若气泡大到足以遮盖全部电极外表时,随着气泡流过电极会使电极回路霎时断路而使输入信号显示更大的动摇。低频方波励磁的电磁流量计测量固体含量过度浆液时,也将发生浆液噪声,使输入信号发生动摇。电极材料与被测介质选配不妥,也将由于化学作用或极化景象而影响正常测量。应按照仪表选用或有关手册正确选配电极资料。

     2、安装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传感器前面的直管段长度不够,影响测量精度,这方面的原因主要同问题①有关。比如:传感器前面直管段明显不足。其它安装问题还有电磁流量传感器装置地位不正确引发的毛病,多见的如将传感器装置在易积聚气体的管系最高点;或装置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上,能够显示排空;或传感器后无背压,流体间接排入大气而构成测量管内非满管等等问题。
     3、参数整定方向的原因。由于参数错误,导致仪表指示有误.参数错误使得二次仪表满度频率计算错误,这方面的原因主要同问题①、③有关。满度频率相差不多的使得指示长期不准,实际满度频率大干计算的满度频率的使得指示大范围波动,无法读数,而资料上参数的不一致性又影响了参数的最终确定,最终通过重新标定结合相互比较确定了参数,解决了这一问题。
   4、二次仪表故障。这部分故障较多,包括:一次仪表电路板有断线之处,量程设定有个别位显示坏,K系数设定有个别位显示坏,使得无法确定量程设定以及K系数设定,这部分原因主要向问题①、②有关。通过修复相应的故障,问题得以解决。
     5、四路线路连接问题。部分回路表面上看线路连接很好,仔细检查,有的接头实际已松动造成回路中断,有的接头虽连接很紧但由于副线问题紧固螺钉却紧固在了线皮上,也使得回路中断,这部分原因主要同问题②有关。
     6、使用维护中的问题。一些使用单位不注意平时维护造成电磁流量计测试不准甚至损坏。比如传感器内壁附着层由于电磁流量计常用来测量脏污流体,运转一段时刻后,常会在传感器内壁积聚附着层而发生毛病。这些毛病往往是由于附着层的电导率太大或太小形成的。若附着物为绝缘层,则电极回路将显示断路,仪表不能正常任务;若附着层电导率明显高于流体电导率,则电极回路将显示短路,仪表也不能正常任务。因此,应及时肃清电磁流量计测量管内的附着结垢层。没有做好防雷措施,雷击轻易在仪表线路中感应出高电压和浪涌电流,使仪表损坏。

     7、使用环境问题。环境方面通常重要是管道杂散电流搅扰,空间强电磁波搅扰,大型电机磁场搅扰等。管道杂散电流搅扰通常采取良好的独自接地维护就可取得称心后果,但如遇到强盛的杂散电流(如电解车间管道,有时在两电极上感应的交流电势峰值Vpp可高达1V),尚需采取另外措施和流量传感器与管道绝缘等。空间电磁波搅扰普通经信号电缆引入,通常采用单层或多层屏蔽予以维护。尤其在使用环境变化后,如在流量计左近管道上实行电焊,左近装置上大型变压器等,就
搅扰仪表的正常任务,流量计的输入输入信号就会显示 总之,电磁流量计出现故障一定要结合使用现场分析,这样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电磁流量计其他常见问题请见
(www.gymet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