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1):
恳求各路高手教教小弟如何进行S7-200 PLC 用modbus和永宏PLC通讯,西门子PLC作为主站。谢谢

网友A:
永宏的plc没用过.
s7-200的正好用过modbus.最好用两个串口的200cpu.然后去siemens网站下载modbus库和例程,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B:
你是用西门子的做主站,那么这个问题你应该去西门子那边问下,从站这边,你只要吧你用的通讯口参数设定一下

网友C:
永宏PLC做从站是不需要编程的,只需要配置好通讯端口的通讯参数,通讯协议即可。

网友D(2012-01-03):
做好没有?也不见你出来说一下呀!

楼主:
荣幸得到各位的帮助,已经做好了,按楼上楼下的高见,没错的

网友E(2013-02-06):
通讯口的参数设置好,再对这些地址进行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C:
200那边需要添加MODBUS通讯库才会有相应指令。

网友C:
永宏PLC这边设置好端口即可,无需写指令。具体MODBUS地址可参考手册2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