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1):
我这有台离心机,(伟创AC-60)变频控制,当从高速变中速时就自动跳闸,请问是什么原因?
请高手们帮忙,谢谢。

网友A:
把减速时间调长一点看行不行。

网友B:
延长减速时间,加装制动电阻就这2种办法。如果以前运行正常,那么多数是制动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