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没有延迟就导通了

楼主(2011-12-01):
除了程序第一次下载后可以导通M300.1,我如果再次接通M300.0居然没有延迟直接导通M300.1,不解

楼主:
除了程序第一次下载后可以延迟导通M300.1,我如果再次接通M300.0居然没有延迟直接导通M300.1,不解

网友A:
1.m300.0接通,就执行fc3;断开后,不执行fc3,但也不清(reset)计时器.
2.fc里自己定义的延时tdelay_1,在退出和进入fc时,会不会是不定状态;这是局部的变量,随时会变化(大多数时候应是0),程序是不是不可预测.如果可以这样定义计时器,我觉得T不就无限了?
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