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士NS-2000 故障

楼主(2011-12-01):
一台75KW能士变频器,输出电压正常,但是带不动1.5KW的电机,电机抖动;各位大侠,是什么故障引起的哦。

网友A:
还是检查一下驱动吧

网友B:
输出电压平衡,但带小电机抖动(一定在要拖动电机时测输出电压,确定输出正常),可能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如变频器早以经过负载电机参数的自整定,其驱动模式不适宜于小电机.或转矩提升参数设置不当等,不一定是变频器的故障.

网友C:
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试试,这台变频器可能是在矢量模式下运行的,进行过电机自学习吧

楼主:
我现在光光板子通电,测量6路输出,静态电压。电流。。动态电压,电流多一样的。安装模块后还是炸模块。。这到底这么回事啊??????

网友B:
先为逆变电路加低压供电,必要时串入保险,如直流24V,测U、V、W输出3相18V平衡,确认驱动电路已经正常,再恢复原供电。估计是驱动电路或驱动电源的问题,也不排除模块有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为逆变电路加低压供电,必要时串入保险,如直流24V,测U、V、W输出3相18V平衡,确认驱动电路已经正常,再恢复原供电。估计是驱动电路或驱动电源的问题,也不排除模块有隐患。

咸老师。我现在通24V直流电正常的。。
我现在通530直流电到模块。并在直流电的P端接了一个灯泡。。。一运行灯泡亮啊。。测了一下V相 下桥。电压不正常了。。。 (空板子,通24V直流电。测多正常的)。是什么导致的啊。   光耦是A316J的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B:
如果驱动电路的电流输出能力正常,24V供电下输出18V三相平衡,可能是逆变模块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驱动电路的电流输出能力正常,24V供电下输出18V三相平衡,可能是逆变模块的问题了.

逆变模块是没问题的。3组模块,就是换到V相的时候灯泡才亮,其它2相就没问题的。问题还是驱动板上的,现在不知道从哪方面下手了。。

网友D:
检查一下驱动部分的输出对管和电解电容。

网友A:
如果你确定6路驱动正常。没有带负载灯泡亮了。那你模块肯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