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1):
求助:关于PLC与仪表的接线问题?
这样接线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请指教.

楼主:
那这样接线能实现吗?
记得好像见过有这样接的。

楼主:
一块4-20mA输出的仪表,同时记得两台PLC的两个AI通道,这样接线不知道行不行,请指教!

网友A:
没有看见图片啊!

楼主:
这是那两张图片

网友B:
这样的话,应该不准了,
输出电流信号的话,串联才可以吧,
如果仪表输出的是电压信号,可以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