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传感器接错线会怎样?(20111202)

楼主(2011-12-01):
如图是个AD接口电路,使用二线的传感器,电压24v,正确接线是将AD单元的V和I短接再接传感器A。
如果,现在接错了线,AD单元的V I没有短封
1.传感器的A接到V
2.传感器的A接到I
3.不管传感器的A如何接的线,AD单元内部没有正确设置。
请问会不会损坏AD单元

原图错误改正

网友A:
这的要考虑产品的质量

网友B:
建议试一下!

网友C:
不会损坏ad单元。前提条件:给2线式传感器的供电电源质量要好。屏蔽线接地良好。
AD单元的v输入上限30vDC,I输入上限32ma。
所以接错线不会损坏ad单元。

网友D:
一般生产厂家是不允许接错线的,如果坏了自认倒霉哦1呵呵!

楼主:
这是一个AD资料
从中可以看到,输入上下限时±15v,能认为是极限30v?
由此另一个问题产生:如果A--com调个个,会不会损坏AD输入?

楼主:
版主将其移到传感器区,认为不妥,因为问题是关于PLC的AD会不会损坏。

我对此看法:传感器输出4-20ma,内阻很小,直接到AD的V端,AD端的250Ω没有加入,而AD的内阻很大1MΩ,由于没有250Ω的作用,使得在AD模块V-COM端有近似24V的电压,结果AD损坏。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请拍砖。

网友C:
plc模拟量v端接24v,不会损坏ad模块。三菱fx系列,lsk120s,西门子(200,300系列),都做试验过(其实不是实验,你明白的。。。),其实ad模块最终输入电压在50mv左右.前面有分压电路。

网友E:
我们先看正常接线,V端接收的是电压信号,最大为-10--+10V的信号。接收传感器的电流信号实质是接收电压信号,因为通过V和I的短接把250欧的电阻接入传感器的电流回路,把4-20MA转换为1-5V送入AD单元。
   如果AD单元的V I没有短接时,接错了线的情况分析如下:
   1.传感器的A接到V -----相当于把4-20MA电流信号接入,AD单元不会损坏。但对传感器是有危险的,因为二线制传感器相当于是个恒流源,我们知道恒流源负载两端不怕短路怕开路,虽然现在没有开路,但其负载电阻较大,这样恒流源的输出电流很小,但电压已接近供电电压24V。
   2.传感器的A接到I -----相当于把250欧的电阻串联入了传感器的输出回路,传感器处于最佳状态,只是AD单元没有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