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1):
年底了,我公司的热工仪表需要校验,请问仪表校验有哪些内容?我不是学仪表的,请各仪表的师傅告之,谢谢

网友A:
热工仪表校验,偶感觉侧重的是现场温度传感器的校准,这个就是热阻、热偶芯的温度校准,因为热偶的温度于电势不是线性关系,所以要测量几个点的温度于标准的对照表进行比对,看起是否超出误差范围。现在的校准都由专门的校准仪器和测试分析处理软件,自动生成校准证书。

网友B:
如果自己单位有相关的仪器的话,可以进行检测的,也可以委托专业机构检测。

楼主:
请问需要哪些仪器?

网友A:
这个仪器是其次,主要的是人要有证书,就是校准资格证,有证了,也就可以造假了,不校准都没关系,造造表就出来了,但是没有本本,即使再好的仪器校准的在准确,都是不行的。

楼主:
一般几年校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