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传到PLC时出现的扩展函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02):
每次编写梯形图后上传到PLC时,都会出现附图中的几项,特别是扩展函数,也不知道该不该选择,哪位老师给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那个扩展函数是代表你程序中有无扩展指令使用,如果有就打上勾,把扩展指令下载到程序中,不过扩展指令的设置要看型号的,不同型号的PLC设置也是不一样的,一般的程序都不会用到扩展指令的

网友B:
扩展指令没有用就不要勾它;

网友C:
主要是看你程序中有没有用到、,一般顺序控制中很少用到扩展指令。

网友D:
你用的是早些的PLC(如C200H,CQM1...),其本身问题,有些指令是没有在基本指令里(比如PID....),他们没有指令编号,你要用到这些指令就必须将不用的带指令编号的指令(比如SFT(10))赋予其编号。
比如 要用PID指令,程序中没用到SFT,就可以将SFT的编号10,赋予给PID指令,这样PID指令就可以使用了,编号10的指令就变为PID了.
使用扩展指令必须将一个dip开关(记的是4)置为on,
现在的PLC(比如CJ2M)就没有扩展指令一说,因为其进步了。

楼主:
就是说这个扩展指令将对钩去掉,其它都保留是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对的,不用的话 就把勾去掉 在传程序,对程序不会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