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概念正确吗?

楼主(2011-12-02):
这是一个PLC的AD模块的资料,在最大额定值输入可以看到电压输入为±15v,电流为±30ma;我们能等同认为输入一个+30v 或-30v而不会损害AD的输入?电流类似。

网友A:
这是欧姆龙的AD模块参数!电压输入:最大额定输入+15V -15V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不妥!
至于后者电流,我也难以理解!

楼主:
你厉害---是欧姆龙的CP1W-AD041
对于±15v,我的理解,电压值不超过15v,接线对于错都不应该损害AD模块。
同样±30ma也可以这样理解,毕竟可能会接错线(正负错了)

网友B:
对于±15v,我的理解,电压值不超过15v,接线对于错都不应该损害AD模块。
这是没错,反正要么+15V,要么-15V

网友C:
电流和电压数值太大容易损坏模块内的电子元件.超出量程它也测不出数来

网友D:
造成误解?有点不是很明白。

网友E:
呵呵;PLC的量程是-10V~+10V,-20mA~20MA;
上面说的是你信号的最大允许值;
超过最大值可能你的模块就要报废了;

网友E:
比如你输入的信号为DC11V,那么模块不会烧毁,内部会当最大值10V来转换;
但如果你输入的电压有20V,你的模块就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造成误解?有点不是很明白。
哪里不明白
经过上午与同事的讨论,
AD接电压信号不能超过15V,
接电流信号不能超过30ma,并且必须将AD模块的V-I 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