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2):
同容量的干式变压器和油浸式变压器那个体积大?

网友A:
当然是干式变压器体积大了,因为它是靠空气制冷,靠自然制冷,肯定要大的体积才好散热,可能还有些风机之类的,而油浸变压器已油位为介质制冷。

网友B:
干式对冷却要求高,体积大,成本高。

楼主:
明白了,价格能贵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干式变压器体积大了,因为它是靠空气制冷,靠自然制冷,肯定要大的体积才好散热,可能还有些风机之类的,而油浸变压器已油位为介质制冷。

网友D:
干式变压器体积大

网友E:
就变压器本身体积而言,干式变压器也不见得比油浸式变压器体积大,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如果综合考虑,如用于户外就必须带外壳保护,干式变压器就会比油浸式变压器体积大;如果用于户内与开关柜摆放在一起,也就必须带外壳保护,也不见得比油浸式变压器体积大,因为油浸式变压器必须是独立的一间房子,而且要有集油池、通风等其它的好多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就变压器本身体积而言,干式变压器也不见得比油浸式变压器体积大,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如果综合考虑,如用于户外就必须带外壳保护,干式变压器就会比油浸式变压器体积大;如果用于户内与开关柜摆放在一起,也就必须带外壳保护,也不见得比油浸式变压器体积大,因为油浸式变压器必须是独立的一间房子,而且要有集油池、通风等其它的好多要求。

你是从那了解的油浸变压器必须要有独立一间房子,我做了7、8年电力变压器设计,没听说过,请问架在两电线杆之间的叫什么变压器?

网友F:
干式变压器也有户外的,还是柱上安装,但很少用,而且价格也较一般的干式变压器和油浸式要贵。

网友F:
7楼,油浸变压器安装的时候是要求独立一个房间的,这是对的,出于防爆、防火的安全角度考虑,电气设备要求独立一间房的还有高压补偿电容器,原理也是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就变压器本身体积而言,干式变压器也不见得比油浸式变压器体积大,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如果综合考虑,如用于户外就必须带外壳保护,干式变压器就会比油浸式变压器体积大;如果用于户内与开关柜摆放在一起,也就必须带外壳保护,也不见得比油浸式变压器体积大,因为油浸式变压器必须是独立的一间房子,而且要有集油池、通风等其它的好多要求。

你是从那了解的油浸变压器必须要有独立一间房子,我做了7、8年电力变压器设计,没听说过,请问架在两电线杆之间的叫什么变压器?

这位朋友好激动,未曾看清楚人家是怎么说的就乱扣帽子,重复一遍:如果用于户内与开关柜摆放在一起,也就必须带外壳保护,也不见得比油浸式变压器体积大,因为油浸式变压器必须是独立的一间房子,而且要有集油池、通风等其它的好多要求。看来,你干了7、8年电力变压器设计,都是外电的吧,所以你只知道架在两电线杆之间的变压器叫什么!而油浸式变压器安装在室内的要求,看来你是不知道的了!

网友G:
富士  1600KVA的在23万左右

网友H:
呵呵 楼主的问题大家都答得完善了  回帖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