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2):
请教大侠们:
最近有个朋友,拿来2个变频器让我给看看,说实话我也没有修理过这些工控设备,平时也就捣鼓些电脑服务器什么的,我看到它们呢的CUVC这个板子在6SE7023和6SE7031上都是相同的,我就是想请问:是不是西门子的变频器都是使用相同的CUVC板?如果不是,那哪些类型是使用同一种型的CUVC板?还有,它们有课代用(国内仿制)的吗?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很多可以通用,但CUVC板也有功率等级的,好像是P72里面设置吧(具体不记得了),国内CUVC就是仿制不出来啊,变频器的其他元器件在国内可以仿制成功唯一它没仿制...............西门子对于CUVC也从来不休,只更换.....(大概技术保密)

楼主(2013-01-03):
说的有道理,这个板子我也见过,不能随便互换的,程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