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2):
以前听说ABB没有10KV变频器,但有6KV变频器,不知现在ABB变频器都有什么电压等级的?

网友A:
只用过ABB的断路器,稳定性不错,它的变频器没用过。

网友B:
10KV ABB的变频器,好象我见过。用在除尘系统风机上。
听说前两周出问题了,内部控制回路有点问题,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