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2):
我们公司的四条生产线两条大修,另外的两条生产线今天全部故障,停产了一天时间啊。
都是机械方面的故障。难道说国产机就这么烂吗?
两台故障机械一台机器漏水,是水封的问题,但是是主轴上的,需要大拆大卸的;另外一台机器是主轴断了大拆大卸是必须的,晕啊!跟着他们修了一天的机械,还要看着工人不要受伤啊!
累啊!搞机械的都是那么累吗?
你们公司都这样吗?

网友A:
该进口品牌的

网友B:
图便宜买的设备,or

网友C:
机械的费力,电气的费脑。

网友D:
老板比谁都无郁闷啊

网友E:
国产的机器,在机械上精度好像都不高吧,
而且跟工艺也有关,
国产的设备都是凑合... ...
我发现就算是咱们特别认真的测绘一台进口设备,然后再仿作,但是做出来的也是赶不上人家的精度,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呢?

网友F:
国产的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G:
国产的制造工艺不行,装配工艺不行,这差距都出来了,以前的公司换个联轴器都得三个人四个小时,机械确实累啊,那个公司有台轧机是仿制的,精度太低,轧出的料太厚,被他们叫粗轧机,被仿的机器叫精轧机

网友H:
进口的设备自然有很多先进之处,但成本太高,老板用国产或仿的多。

网友I:
不要一棒把所有的人都打了。国产的机器坏了就不行,进口的机器还了那就什么事都没有,有你们这种说法?
我在前面第N家公司里做维修的时候,一台瑞士冲床的插销断了。从新加坡来一个维修工看了报价9万美金,你知道那时9万美金多少钱么?那意思是瑞士的机器坏就是应该的,如果是国产坏了,那你们还不打死人?口水都把人淹死了。
也是在那家公司,买的日本的收料机,花10万港币买的,复杂到极点了。因为太复杂所以同样故障多,后来我自己设计了一台收料机,只花4千块钱的成本,效果比日本人的机器更好用,后来把日本机全部换了。那意思是我做的不是国产的而是外星球的?因为好用了,就不是国产的嘛!
所以楼上的各位大佬,不要老是把国产不当回事。你遇到的只是个例,而不是全部。如果有机会,你用一下我的机器,你就知道什么是品质了。

网友J:
我认为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把这个零件尽快做完了,讲究的是速度为第一。而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把这个零件做标准了,不标准的话做得最多数量也仍是零。这就是国产和进口的区别。
刚前天,车间里的一台定型机因为出来的产品有拉毛现象,于是把里面160个风道全部来出来进行打磨,主要是打磨那些焊接点。拉来了8个人一起干活,结果溜达了一圈,发现那几个人只把焊接点磨掉了一点,用手摸完全可以摸到翘起的尖刺,这肯定会让擦过的布匹产品拉毛的,于是告诉他们不能这样马虎,必须用手摸一下,没有感到尖刺了才行。可是那些人竟然说有必要这么认真吗?我忍不住发怒到:你们这样做是在装样子吗?这1百多只风道有一点尖刺的话,出来的产品就是次品,那么你们这么多工作就等于零,你们全部都得返工。
虽然他们认真了点,可是最后我不得不叫他们打磨好后都不要装上去,我一个一个摸过,然后基本每个风道都多少自己打磨过后才让他们安装上去。十足花了我一天。试想,要是我不在,这8个人2天多的工作量不就完全作废了么?从这点小事就可以看出我们国人的素质,和出来的产品是什么样的质量。

网友I:
楼上的错了,你找的只是8个长了16只手的打磨工,他们不是做机器的。所以我不认为这就是他们的不对,即然要求这么高的设备,是随便找几个人就能做的么?
还有,楼主多少钱一天,打磨工多少钱一天,如果你请的人都和你一样多的钱,我相信不要你说也可以做漂亮。

楼主:
我们公司在逐步淘汰进口机啊!

网友K:
两个生产线同时故障停车,这个的确很郁闷,倒霉事总是会凑巧一起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上的错了,你找的只是8个长了16只手的打磨工,他们不是做机器的。所以我不认为这就是他们的不对,即然要求这么高的设备,是随便找几个人就能做的么?
还有,楼主多少钱一天,打磨工多少钱一天,如果你请的人都和你一样多的钱,我相信不要你说也可以做漂亮。
我也不是打磨工,其实这事不在于专业不专业,而在于责任性的问题。很简单的事情,只要把有手摸一下,感觉有毛刺,自然会把在它上面经过的布匹拉毛,那么只要把这个毛刺用磨光机磨掉就行,而不要求磨得有什么样子。
而我碰到过的外国的设备,即使配电箱的外表都很干净圆滑,基本不存在毛刺问题。他们把无关紧要的东西都搞得那么圆滑,更不要说像我这件事上的致命性缺点更不会让它产生的了。

楼主:
看来搞机械的要求很严格的。

网友L:
各有优势!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M:
哥们做染整的吧?

网友N:
其实最郁闷的还是老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