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 Electrical疑问

楼主(2011-12-02):
最近听说了一款电气设计软件See Electrical,请问与传统电气软件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传统的都要画原理图,接线图,机柜图,再统计各种表单,很烦要花很多时间制作和校对。

      See Electrical,有一个强大的数据库,我们只要画一张原理图,就是可以自动的接线图和各种表单以及半自动的生成机柜图,另外它还可以通过一个Excel表单来自动生成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