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2):
请教:三相半控,单相可控硅与二极管反并联调功。当三个可控硅全无触发信号时。负载有电压。是什么问题?是可控硅关短后二极管整流得到的半波电压那?还是可控硅有击穿的?并请解释一下原理

网友A:
负载电路的星点,不接零线的话,可控硅无触发信号时,形不成电流通路.空载情况下测到的电压其实是半控桥元件的微弱的泄露电流造成的.带载测量,就不应该有电压了.问一下楼主,现在所测到的带载电压,具体电压值是多少?

楼主:
具体电压值没有记住。负载中性点不接零。将触发控制器电源断开后,合上主接触器负载即有100A左右电流。将三相输出分别与零线测量电压(零线不接负载).三相电压不平衡。在线测可控硅无击穿。故怀疑是否有可控硅性能不良。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半控反并二极管在硅不导通的情况下是否本身就因反接二极管导通而有电压电流?请指教

网友B:
感觉电路有毛病。如果正常的话,负载确实不应该有这么大的电流。因为,没有电流的通路呀。

检查,用钳表,分别测三相电流,看看电流的通路是怎样的。可控硅有误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