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11-12-02):
请问250kw的电力变压器二次线到配电室所选的平方线好。谢了。

网友A:
用185的铜线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B:
变压器铭牌上有最大负载电流,可以算出对应的电缆大小。

网友C:
笨熊说对了,还有个要考虑的是变压器到电房的距离是多远?这个要想想。。要是线路短的话,185勉强,长一点的话建议使用240.

网友D:
变压器额定电流=变压器容量/(1.732*次级电压)!

网友E:
对于三相变压器: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根号3  X  变压器的额定电流 X  变压器的额定电压
所以变压器的的额定电流=变压器的额定容量 / (根号3  X  变压器的额定电压)

如一台100kVA的三相变压器,其一次电压为10kV,二次电压为0.4kV,则:
其一次电流:I1=S/(1.732XU1)=100/(1.732X10)=5.77(A)
其二次电流:2=S/(1.732XU2)=100/(1.732X0.4)=144(A)

网友F:
请问楼上:这是总的电流还是单相电流?谢谢!表情”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