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2):
三菱 PLC fx2n  系列中像 com x001 x002等 然后就有一个黑点  Y点输出也是一样 ? 请问大侠 为什么不能接?

网友A:
三菱 PLC fx2n 系列中,com x001 x002等 有一黑点,其实这PLC的黑点是空的,在PLC的内部没接线,之所以设置了一个空的黑点,是为了便于结构上的对称,为了便于机械加工。
这样的设计,在三菱其他型号的产品中都有体现,在其他品牌的PLC也有这样做的。

网友B:
对,我也认同1楼的解释,
主要是方便厂家自己的设计和加工吧

网友C:
美观与方便模具加工吧。

网友D:
同意上面老师说法

网友E:
黑点就是空的

网友F:
原来也猜过是这原因,呵呵

网友G:
呵呵;空的端子;
产生的原因:上下端子对称、线路布局需要、同系列不同I/O点用一样端子、主电源与信号端子分开等;

网友H:
为了便于结构上的对称,为了便于机械加工。

楼主:
呵呵,原来是这样啊! 谢谢解答

网友I:
同意1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