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下线

楼主(2011-12-02):
我车间用电负荷是80kw,线路300米,请问老师用50平方铜线可以吗?

网友A:
有平面图吗
300米?
最好有设备的功率和分布图才好确定
这样太笼统了

网友B:
有点勉强,50的安全电流大约是140A,80KW的电流有160A,够吗?
况且,就算安全电流能承受,但300M的距离,电压损失也不是小数,电压损失至少也有20V左右,360V的电压,够吗?

网友C:
用70平方铜电缆应该可以了。

网友D:
300米的距离有点勉强啊,近了还凑合的,升个规格吧,最好有有车间平面图和电缆走向图

网友E:
300M,加大一倍的容量

网友F:
50平方已经够了。

网友G:
50平方的铜线够了,没问题;如果嫌造价高的话,选95平方的铝线。

网友H:
穿管 桥架还是??

网友I:
果嫌造价高的话,选95平方的铝线。

网友J:
如果变压器输出是0.4KV的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