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

楼主(2011-12-02):
恒压供水,在工频50hz下压力上升快,可以达到3mpa(0-10mpa),在变频50hz下怎么压力上升很慢就到1mpa,很难再上升!

网友A:
恒压供水变频器是按V/f工作的,当然比直接50Hz下启动慢啦

网友B:
没有调整好。变频器内的电机数学模型,建的不是很精确。这是其一,其二是水泵的进出口截面是否可调呢?可以适当的修改电机的特性曲线。比如,把电压提升,看看变频器的监控参数:电机电流是不是能提高呢?

网友C:
所谓的恒压,就是通过压力传感器与变频器配合使用,使水泵的压头与设定值相等,设定值小了,当然水泵压头就小了

网友B:
楼上言之有理。是规格化的问题(设定值与实际值的对应关系)。

楼主:
自动调谐没调整好,电机参数不对,重新修改电机参数!

网友D:
你的恒压供水达到3MPA?基本晕倒了

网友E:
3mpa 炸飞他 哈哈
哈哈3mpa  炸飞他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恒压,就是通过压力传感器与变频器配合使用,使水泵的压头与设定值相等,设定值小了,当然水泵压头就小了
我认为楼主的50hz不是工作在恒压控制模式下,1mp才是在恒压控制模式下。

网友G:
你什么变频啊,参数没有设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的恒压供水达到3MPA?基本晕倒了

不奇怪,我做过一自来水厂的恒压供水,压力达到4.7MPA,变频器是400KW,ABB公司的

网友I:
4.7MPA,好高的压力呀

网友J:
自来水4.7Mp,那么采用什么样的管网呢?...........
按此压力整个管网都属于压力容器了................

网友K:
他们都应该打错了吧,是0.3MPA和0.47MPA,0.47都已经很高的水压了

网友L:
呵呵,压力是不对的,自来水供水4公斤压力差不多吧,那是0.4mpa的压力值。ps:很多时候变频供水顶不开止回阀,压力上不去,指针表也会乱颤,管道声音会有不同,同一环境,工频可以顶上去。

网友M:
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