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转换器烧毁

楼主(2011-12-03):
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
一经市电断电 启动ups的时候 , ups连接到电脑开关的交直流转换器 就烧毁 不知道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已经坏了好几个转换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电脑的开关电源

网友B:
问题说详细点,是不是负载太大。

网友C:
ups太小了

楼主:
有好几台电脑都分别接着一个转换器  , 但是总有一个烧 别的没事

网友D:
是不是总是那个烧,别的一直没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