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3):
很多牌子的变频器都讲到 变频器0.5HZ输出时就有 150%的力矩,这里面讲的力矩是什么意思,是指电压,还是电流??? 搞不懂

网友A:
力矩是一种旋转或扭转物体的力。当您使用扳手时,会对它的手柄施加一个力。这个力会在四方螺帽上产生一个力矩,进而推动螺帽旋转。
力矩的国际单位制是:牛顿米

网友B:
变频器0.5HZ输出时就有 150%的力矩,这么小的频率?

网友C:
讲的是电流。是电机的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