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UPLC组网

楼主(2011-12-03):
6台FX3UPLC,一共控制17台步进马达,使用一台触摸屏能给6台PLC输入参数(如步进马达的脉冲量),怎样组网好呢。

网友A:
这样的成本比较高啊,可以考虑Q系列的了
几台FX3U之间可以用485进行N:N网络连接,进行位元件和字元件通讯,然后触摸屏通过编程口连接到一台PLC上去,触摸屏的数据先传到一台PLC中,然后通过通讯到其他的PLC

网友B:
不知有没有一个触摸屏能带6台PLC的

网友C:
触摸屏一般直接通讯的PLC不会超过二个;
还是要用PLC与PLC间通讯;

楼主:
现在我这边有台机是这样设计的,具体是6台FX3UPLC,一个触摸屏。可是只有第一个PLC上的三个脉冲量能用这台触摸屏更改,另外五台又重新装了个简单的人机,来更改别外五台机的参数。每次要拔插数据线来操作,这种方法不好。容易把通信口弄坏,,不是长久的方法,现在想把几台PLC之间通信,用触摸屏联接一台PLC,可以更改全部步进马达的脉冲量。用的是FX3U左边485通信模块。感觉可以完成,由于之前没搞过,就这些硬件,不知怎么弄好点,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每个PLC上加个FX3U-485-BD板,用N:N网络通讯,这个通讯手册中有说明,程序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