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3):
l三线和两线的接近开关如何与PLC连接  及接近开关有怎样的分类

网友A:
三菱的FX系列PLC随机手册中有输入输出的接线说明,两线的,带电源的用PLC内部电源、带电源的用外部电源这几种情况都有图表示出来的

网友B:
开关上不有接线图吗?新买的还带着接线图纸,看一下不就明白了。

网友C:
三线一般为有源接近开关;两线是无源的,只是个干接点。但无论三线两线接入PLC时一定要注意接近开关的电压等级。

网友D:
就是接近开关的输出电平必须与PLC的有效输入电平一致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E:
接近开关,常开常闭触点,使用哪个就接哪个。

网友F:
同意3楼的意见,如果选用三线制的必须电源一致~!

网友G:
三线制的要看NPN,PNP,根据接近开关和PLC输入点的原理图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