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形如何剪拼成等面积正方形?

楼主(2011-12-03):
下面的这个图形你能只剪二下,把剪下的部分补上拼成等面积正方形? 能说说这样剪拼的数学依据吗?

网友A:
是从左边4个格子和最下边4对角剪二下的,补在右边和上面。

网友B:
没剪,没拼.
但知数学依据:17个正方形,总面积17.所以要构造等面积正方形,就要使新构边长为/17.这个边长,可以由4x1个的对角线得到.所以剪刀必是沿着某个4x1的对角.

网友C:
没有答案吗?又要找百度了。

楼主:
5楼回答的非常好!X*X+1再开方是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