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3):
l三线和两线的接近开关如何与三菱PLC连接 及接近开关有怎样的分类

网友A:
这要考虑到输入点的电压选择接近开关

网友B:
三线开关:棕色+24V  兰色0V  黑色接负载(PLC  X端)
二线开关,棕色接 PLC  X端,  兰色接PLC 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