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3):
刚接触永宏PLC,有点问题想请大家帮帮忙
  我用的是B1Z-24MT控制一台步进电机,刚开始写了一段手动程序,用了两个FUN140指令分别控制正转和反转分,目标值分为-99999和99999,运转正常。后来改为一个140指令控制正反转,目标值用R70间接指定,正转时传送99999至R70,反转时传送-99999至R70,不能正常运转,电机只朝一个方向转,而且接收的脉冲数也不对。
  程序中要有回原点﹑手动﹑自动,如果要控制多台电机岂不是要用到很多的140指令,实在是搞不懂,麻烦对永宏熟悉朋友
指点一下,多谢啦!

网友A:
如果不能反转,就应该是伺服表格没有设置正确了
还有就是,永宏PLC的定位可以重复使用,不限制使用次数,这一点,我感觉非常理想化。

楼主:
多谢指点!反复看了几遍手册,继续调试中

网友B:
还有如果要动态修改高速脉冲输出频率的话,要在R4056中赋值为346.详见使用手册I的2-9特殊缓存器明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接触永宏PLC,有点问题想请大家帮帮忙
   我用的是B1Z-24MT控制一台步进电机,刚开始写了一段手动程序,用了两个FUN140指令分别控制正转和反转分,目标值分为-99999和99999,运转正常。后来改为一个140指令控制正反转,目标值用R70间接指定,正转时传送99999至R70,反转时传送-99999至R70,不能正常运转,电机只朝一个方向转,而且接收的脉冲数也不对。
   程序中要有回原点﹑手动﹑自动,如果要控制多台电机岂不是要用到很多的140指令,实在是搞不懂,麻烦对永宏熟悉朋友
指点一下,多谢啦!
通常是因为FUN140指令调用的伺服命令表格配置有问题。譬如,你通过R70的正负值来完成正反转,又在目标设定寄存器的前面选择了“+”或“—”,指令是会报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接触永宏PLC,有点问题想请大家帮帮忙
    我用的是B1Z-24MT控制一台步进电机,刚开始写了一段手动程序,用了两个FUN140指令分别控制正转和反转分,目标值分为-99999和99999,运转正常。后来改为一个140指令控制正反转,目标值用R70间接指定,正转时传送99999至R70,反转时传送-99999至R70,不能正常运转,电机只朝一个方向转,而且接收的脉冲数也不对。
    程序中要有回原点﹑手动﹑自动,如果要控制多台电机岂不是要用到很多的140指令,实在是搞不懂,麻烦对永宏熟悉朋友
 指点一下,多谢啦!
通常是因为FUN140指令调用的伺服命令表格配置有问题。譬如,你通过R70的正负值来完成正反转,又在目标设定寄存器的前面选择了“+”或“—”,指令是会报错的。
若是由于上面的问题导致,则设置目标设定寄存器前面的位置为“  ”,报错就会解决。

网友D(2012-01-14):
伺服正反转
你能否把伺服表格的设置截图上来看看,我帮你分析分析。可以联系我:18059872040、14759208013(陈先生)QQ  1648576284
   厦门瀚立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专业销售永宏 FBE、FBs、B1z、B1系列PLC及相关配套产品,没有更好的,只有更便宜的,独到的价格优势,一流的售前售后技术服务,让您买的满意,用的放心。

网友E(2012-08-31):
回原点要用141指令,设置伺服参数表格,很简单的使用,只要输入你现有的原点信号,比如X2!

网友F:
用伺服命名表格里面的正转(+)反转(-)即可实现!

网友G(2013-02-25):
手册其实讲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