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3):
各位高手:一台ALPHA2000 1.5KW的变频器,上电没有显示,去掉面板,上电听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测5V,10V.24V.15V电压正常。到控制面板的电压为5.2V,装上面板,就没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了。面板没有显示,这时发现面板的CPU发热严重,为此还烧坏了一块面板。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面板CPU发热,应该是烧了,烧CPU除非电源有问题.你的继电器能够吸和,有说明5V电源没有问题

面板有CPU芯片 说明面板透过通讯与主板交换数据,通讯有问题很少烧CPU的
无解
检查接口电路看看

网友B:
面板可能坏掉了,正5V电源可能有短路,单独给用一个5V电源给面板通电看看有没有元件发热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