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4):
假设一台伺服电机始终输出5Nm的扭矩。显然,当负载小于5Nm时它会正转,而负载大于5Nm时会反转。
请问:两种情况下,该电机的发热都是一样的吗?
两种工况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A:
负载大于5Nm时会反转

这个反转是指负载的力让电机反转吗?

网友B:
负载的力让电机反转?

楼主:
是的,所谓电机反转就是负载的力大于5Nm。
设想小区门口的那种档汽车的电动栏杆。里面的电机恒定输出5Nm。如果栏杆很轻就会上升,反之则下降亦即电机反转了。两种情况下,此电机的发热都是相同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所谓电机反转就是负载的力大于5Nm。
设想小区门口的那种档汽车的电动栏杆。里面的电机恒定输出5Nm。如果栏杆很轻就会上升,反之则下降亦即电机反转了。两种情况下,此电机的发热都是相同的吗?

不一样的,如果超过5Nm那就是过载了

楼主(2012-01-25):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所谓电机反转就是负载的力大于5Nm。
 设想小区门口的那种档汽车的电动栏杆。里面的电机恒定输出5Nm。如果栏杆很轻就会上升,反之则下降亦即电机反转了。两种情况下,此电机的发热都是相同的吗?

不一样的,如果超过5Nm那就是过载了
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假设电机恒定输出5Nm的扭矩,如果栏杆轻,那么栏杆有一个向上的加速度;
如果栏杆重,那么栏杆往下掉(电机被迫反转);
无论哪种情况,电机输出的扭矩都是一样的,那么发热是否也相同?

网友C:
是不是伺服电机都能有这一功能啊,怎样实现控制的啊

网友D:
同意7楼意见;可参考7楼意见!

网友E(2012-02-26):
理论上说应该是相同的!

网友F:
这个问题不清楚,请高手解决。

网友G(2012-03-31):
没听说负载力矩大于伺服电机额定力矩电机就反转的!当然伺服电机输出力矩的大小跟电机温升是成正比的。

网友H:
发热和电流有关系,电流太大或者堵转就容易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