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控制

楼主(2011-12-04):
请教各位,要把伺服控制器的三相接线接成单相的,要怎么接呢?我这边没有三相电

网友A:
小功率的一般是可以接单相的,有没有对应驱动器的手册,手册中会标出来怎么接线的

网友B:
具体要看什么型号,有的型号三相和单相都可以接,有的只支持一中接法,要查阅相关手册

网友C:
750W以下,可以接单相, 接 L1 L3就行了

网友D:
这个最好是要仔细阅读松下伺服的说明书了。

网友E:
驱动器支持单相供电的才可以